设备上用漏电保护开关还是用断路器?

楼主(2019-08-12):
我做电气以来设备上面都是用断路器,现在有一个客户要求设备上用漏电保护开关(设备电源是单相220V)?我想问问大家你们设备上用漏电保护开关吗?

楼主:
在工业机械加工设备中,它的金属外壳按电器安全规程要求都必须接地(接零)!其控制的电器有为何不采用漏电开关作总开关?是为了保证设备的长期.稳定安全.可靠的工作,其电气保护只要求有欠压(失压),过流(过载)的保护就足够了(漏电接地也是过流),假如用漏电保护开关,会导致电压不平衡时.负载略有变化.负载瞬间过载而频繁跳闸,影响生产。
大家觉得有道理吗?

网友A:
日本有这个标准,必须使用感度电流30mA,最大动作时间0.1s的漏电断路器

网友B:
我这边也是,可能是因为好多设备都没有保护接地吧,所以搞个总闸漏保保护一下人

网友C:
这个要看什么设备,一般设备是不会用漏保的。漏电经常跳闸很麻烦。

网友D:
做好接地就好了,如果有变频器,50mA漏电断路器都会跳闸。

网友E:
厂里所有设备均有漏电开关,
即楼上所说带变频器同样有装.
假如用漏电保护开关,会导致电压不平衡时.
负载略有变化.负载瞬间过载而频繁跳闸,影响生产。
上面说过载保护,断路器选用错误会发生这样问题
漏电跳闸是检测过零互感器,不会发生这种情况.

网友F:
装了漏电,原则上是更安全了,但经常跳闸是免不了了,我公司办公楼连总闸都是漏电,一下雨,就要当心了,一不留神就跳了,烦都烦死了!

网友G:
如果你的设备上有变频器的话,有时候你想装漏电保护就得选配专用的漏电开关,更多时候,设备是用空气开关,设备接地保护做好,用漏电开关主要根据客户要求

网友H:
漏电保护一般民用建筑电气必须要加的,工厂里很少加,大工厂里 漏电多了 根本开不起来 经常停系统

网友I:
经常跳闸是由于技术不过关。设计。接线布线等还需要提高。

网友J:
我们都会加,保护一下人

网友K:
一般都会加 万一电到领导了 就不是漏电的问题了

网友L:
以前我们厂的设备大多数都是空开,安监局来检查强制要求加装漏电保护开关,后面不管是外购设备还是自制设备全部改成漏电保护开关了,正常情况要也很少遇到跳闸的。

网友M:
车间有设备接地网的设备外壳接地就可以了,没有接地网的需在每台设备前装漏电保护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