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8-12):
就是指令问题,那个大哥有这种手册,就是现在我就想写一个比较指令,什么我都知道,但我不知道西门子我该怎么把这个比较指令输入进去,用三菱的惯了,LD= D10 K1,但西门子的不知道怎么输入,迷茫,尴尬

网友A:
先知道你用西门子哪个软件?

网友B:
打开左边的打令-比较-选择相应的比较指令后按下鼠标左键拉出来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知道你用西门子哪个软件?

大哥,你在看看,我加了图片,就是不知道所有的西门子怎么输入比如比较,只是输入字符,假如我要比较两个寄存器,就不知道怎么写了

网友C:
    和三菱没有多大区别     自己看一下帮助就好了  找找200的帮助文件

网友D:
plc 程序 我见过最奇葩的就是富士的。

网友E:
直接拖拽就好了,然后输入要比较的地址。
请开始你的演讲吧、、、、、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直接拖拽就好了,然后输入要比较的地址。

就是所有的地址不会输入,然后就报错

网友F:
小伙子你地址都没搞清楚,怎么比较啊

网友G:
把数值65用传送指令到VB0字节寄存器,再用比较指令比较

网友E:
看一下
引用 楼主:

就是所有的地址不会输入,然后就报错
请开始你的演讲吧、、、、、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看一下

这是啥意思压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
这是啥意思压

确定比较的数据类型,我这个是字符比较,然后指令上下分别是要比较的参数或地址,我这比较是十六位的,你看看你的是多少位 ,<>B最大数据是多少,查一下就知道了。
请开始你的演讲吧、、、、、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
确定比较的数据类型,我这个是字符比较,然后指令上下分别是要比较的参数或地址,我这比较是十六位的,你看看你的是多少位 ,<>B最大数据是多少,查一下就知道了。

大哥,能发给我一个简单的西门子程序吗,我看看西门子的写法

网友H:
楼主用的是B,那就是字节比较,那就可以在65的位置写VB0,3的位置写VB1做字节比较,如果选择I,就是字比较,65位置写VW0,3位置写VW2,如果是DI就是双字比较,那65位置就写VD0,3位置写VD4,就这样。V是寄存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楼主用的是B,那就是字节比较,那就可以在65的位置写VB0,3的位置写VB1做字节比较,如果选择I,就是字比较,65位置写VW0,3位置写VW2,如果是DI就是双字比较,那65位置就写VD0,3位置写VD4,就这样。V是寄存器

感谢感谢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
大哥,能发给我一个简单的西门子程序吗,我看看西门子的写法

论坛很多西门子程序,搜一下,我也传过几篇。
请开始你的演讲吧、、、、、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
感谢感谢

不客气

网友I:
直接在上面加地址就可以了,西门子要注意存储区的关系,

网友J:
14楼正解,先搞懂西门子数据类型,再做文章,没B的是位,B是字节,W是字,D是双字
宁静是奢侈的奢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14楼正解,先搞懂西门子数据类型,再做文章,没B的是位,B是字节,W是字,D是双字

谢谢谢谢

网友K:
弄不清西门子数据格式学习就会犯迷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