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下图,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或东西测量布的宽度

楼主(2019-08-12):
如图,布打开后,想自动测量布的宽度,并显示!有没有好的方法和东西测量
小侯

网友A:
空間許可可以考慮裝CCD
或是用雷射光電量測左右遮罩範圍在合計
範圍變動較大可以考慮加上伺服左右自動調整
如果不用很精細
那麼找量測光柵
量测光栅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,推荐款,谢谢

网友B:
给基恩士打电话,钱到位很简单实现
基恩士推荐了一套加税要4万了,贵啊
拆二代

网友C:
如果能做一个机械,自动移动到布的两端,就可以通过编码器计算了,这样也省钱
下载积分:+1(qj_wgx) 有道理,这个需要在两边 ..
打个酱油,懂的不多
水平有限,能帮则帮
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

网友D:
精度要求不高可以考虑模拟量输出的光幕

网友E:
机械加编码器即可
机会是自己创造的!

网友F:
你就放一张图 要求什么都不说 怎么出方案?靠想象?
小侯

网友A:
SICK的MLG-2
或是
斯邁德的GA光柵
精細度最低是2.5mm
之前有做過一個量測系統
對方要檢測吊掛物件是否超出範圍
就是用這種光柵左右各一
合計其遮蔽範圍
精細度職能算還可以 cm吧

网友G:
什么精度啊,看产品和键盘的比例,这个视野起码半米宽,CCD测量精度肯定不高
宽度740MM左右,精度在半个MM范围内

网友H:
高精度的也有的,以前我们公司测量手指粗细的管径就用过的,精度很高,进口的基恩士的,关键是成本很高
基恩士的也给过方案,两套最低的一套4万多,宽度有点宽,740多M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