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学
台达WPLSOFT求助!

楼主(2019-08-12):
台达的PLC编程软件怎么设置一行显示触点数,这个太短了导致用一次定位指令都要往后显示。。。看着好累 。有没有哪位大师知道哪里设置。ISPSOFT用不习惯。

网友A:
没法改,学着用ISPsoft吧。
下载积分:+1(liuqiang2012) 真诚感谢!没法改那就用 ..

专业外协

网友A:
或者尝试使用MC MCR主控指令,可以节省一部分空间。
下载积分:+1(liuqiang2012) 真诚感谢!我现在的解决 ..

专业外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