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68AD库程序打不开

楼主(2019-08-12):
各位,我在三菱官网下的Q68AD库程序文件安装后在works2软件编程调用时无法打开。显示数据不存在,或已损坏。我安装文件后明明提示已成功安装。不明白是啥原因。

网友A:
应该就是提示上的这几种原因
比如你的软件版本低,或者文件损坏
Q68AD程序很简单的,新建智能功能模块,设置一下地址就行。
谢谢你的解答,我软件是1.57版的,应该没问题。这个模块我主要是想用库程序的增益程序,比例补偿,加速板等
打个酱油,懂的不多
水平有限,能帮则帮
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