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2KVA变压器应该推荐配多大电流的空开?

楼主(2019-08-12):
12KVA变压器应该推荐配多大电流的空开?

网友A:
个人认为 63A,仅供参考。
打个酱油,懂的不多
水平有限,能帮则帮
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

网友B:
一般按1.5-2倍,选择就是了

网友C:
三相还是单相都不同,进线端和输出端根据你的实际去配套,最简单的是看铭牌,上面会给你标示出来

网友D:
单项还是三相?电压多少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