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x-sheet錯誤問題

楼主(2019-08-12):
如題。excel開啟。出現“运行时错误 91,未设置对象变量或With blo 变量。該如何處理???
謝謝。

网友A:
有可能EXCEL版本太高,导致MS-SHEET不兼容。
打个酱油,懂的不多
水平有限,能帮则帮
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可能EXCEL版本太高,导致MS-SHEET不兼容。
之前用可以。突然就不行了。重新寫
安裝很多次了
版本是最新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