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PLC驱动伺服电机请教

楼主(2019-08-12):
想用三菱FX3U系列的PLC来驱动三菱MR-J4伺服做往复±90度疲劳试验,目前往复20000次时有明显偏移,请问如何消除累计误差,麻烦大家提供一下思路,谢谢!

网友A:
5000次原点复位一次。

网友B:
可以回一下机械原点 不过最好还是查出到底是什么导致的

网友C:
这种东西你必须加回原,不然真的不能保证走多少次就会丢一点点步
小侯

网友D:
既然你行程固定
有考慮用點位表運轉嗎
這樣可以避免CW及CCW脈波信號干擾的問題
如果不是這信號干擾問題
那就要從機械來查是否有間隙、滑差之類的問題

网友E:
伺服闭环,增强机械精度
做角度往返疲劳测试的有些一做就是很多天不能停,而且测试产品有可能会有角度限制,程序中途归零可能会直接把产品破坏了,看你实际应用吧,归零当然是最简单的。

网友F:
规律性的原点复位 会有一定的效果
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勇往直前

网友G:
机构刚性,全闭环,走can口做个原点位置,再不济定时回原点
PLC、触摸屏、C#上位机组态监控,输送带,非标机械,控制柜,现场施工,电气代理16639500085

网友H:
你试下把滤波值设置下,好像是PA13的,设置为200MHZ。然后你在试下重复运动,我之前试了一上午两点重复运行,没有大的误差。还是高速运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