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师看一下这个程序是什么软件写的

楼主(2019-08-12):
各位大师看一下这个程序是什么软件写的
链接: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UrSzvvLm4L5i_ijb0SPy3w
提取码:r9jm

网友A:
一看那标志 就知道是VB写的 连VB编写的默认图标都没改过此软件使用了大量的INI读写 、以及wav播放(此文件可以嵌入到软件中,我之前的帖子里讲过)使用的是某君的 在论坛也有广告的 欧姆龙HostLink控件而且这里面还有该控件的注册文件
这个软件有试用天数限制 修改系统时间无效的 软件应该是2017年做的
下载积分:+3(生产技术李钢) 热心助人!

楼主:
十分感谢,多谢指教!!!
cnydb

网友B:
Microsoft Visual Basic 6.0
连的PLC是OMRON的,走的Host Link 协议。
当前程序里面设定的通讯参数是COM1,38400,7,2,E。
下载积分:+3(生产技术李钢) 热心助人!

网友C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