强大
客户需要25个左右FX5U-32MT的PLC交换数据

楼主(2019-08-13):
我看了就,简单CPU好像最多支持16台。可是现在25个,请教下该怎么做,有什么好的方案

网友A:
用网关中转,以太网通讯,但还是有数量限制,好像256个
如果用OPC或者TCP/IP之类的,数据先上服务器数据库,这样就没有数量限制了

楼主:
这样会改数据会有滞后吗,比如25台,我随便给哪台的数据,另外24台也一起改了。

网友A:
会滞后,具体滞后时间得看你怎么部署,一般1秒一次刷新如果能接受就不用怎么特别研究
如果要毫秒级别的,得复杂很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