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PWM指令要如何试?

楼主(2019-08-13):
请问各位大師PWM指令要如何试?
PLC使用CP1E-NA20DR-A
另外配线的接法?

楼主:
输出100.01
D0试范围20~10000
100.01给PLC 0.04输入端计数脉冲
测试时没有脉冲也量测不到电压

楼主:
所以CP1E-NA系列
PLC 上 V+ V- 要不要外部电源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