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8-13):
FX5U可以实现和外网PC通讯,读取PLC内部数据吗?是不是只要设置好IP在同网端口就能实现。PC可安装哪些软件读取。请老师们细解一二,谢谢!

网友A:
外网是指~远程读取吗?通过Internet吗
是的,

网友B:
用MX Component和MX Sheet ,去日本官网下最新的就可以通讯,

网友C:
技术够好,自己用高级语言编写,
一般工程人员都是组态软件编写.

网友D:
VPN隧道啊...你问问你们公司的IT,有点网络知识的应该都会吧,WINDOWS系统一步步创建就好了。最好双方有固定公网IP,不然每次都要对

网友E:
使用蒲公英路由器组建VPN网络。GX-Works3就可以远隔千山万水的工作如本地网。组建非常简单,一看就会!!!还免费哦

网友E:
还可以运行中更改程序啊,我管的几个工厂现在就这样用的。

网友E:
不需要固定的IP。只要有一个以上的蒲公英路由器就能组网了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使用蒲公英路由器组建VPN网络。GX-Works3就可以远隔千山万水的工作如本地网。组建非常简单,一看就会!!!还免费哦

蒲公英用起来复杂吗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
蒲公英用起来复杂吗

一看就会,灰常简单。

网友G:
有这么神奇吗
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勇往直前

网友E:
引用 网友G:
有这么神奇吗

用了就知道了。

网友H(2021-05-11):
我用的不行,一下子买三个都不行。太难用了,能教我吗?

网友I:
可以啊,5u做从站,用modbus/tcp,pc可以控制5u-plc

网友J:
找个组态软件吧,组态王就可以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
一看就会,灰常简单。

怎么操作的

网友E:
https://pgy.oray.com
去看看
真的很简单!!!
3个路由器以内组网,免服务费的。

就相当于远程的内网!!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
怎么操作的

最简单的VPN网络。一个远程路由器+PC就可以开工了。你在局域网能做的事,在这里同样可以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H:
我用的不行,一下子买三个都不行。太难用了,能教我吗?

申请了帐号了吗?

网友E:
手机APP管理网络成员。

网友K:
引用 网友E:
手机APP管理网络成员。
[attachment=255462]

蒲公英路由 再配合串口服务器  基本上可以远程调试市面上绝大多数串口通讯的PLC,以太网口PLC更是绝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