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恩士KV-5000自带两轴不动

楼主(2019-08-13):
有台设备,用的基恩士的kv-5000的型号,自带的两轴通道是可以正常的转动的,然后后面了个同型号的CPU之后两轴在也没转动过。着是不是CPU不行啊。CPU定位参数什么的都写进去了

网友A:
硬件接线没问题的话,就是软件设定的参数问题
已经确定了是CPU本身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