健康
禾川伺服顿挫

楼主(2019-08-14):
最近调试一台设备,中达优控一体机控制禾川X2E伺服,伺服带模组来回往返运行,偶尔会出现顿挫,然后伺服定位就不准。把伺服电机拆下来空载运行也会出现,把一体机的和伺服驱动器从电柜拆出来又不会出现。是不是干扰问题,电柜内只有继电器开关电源,一个伺服驱动器。请问大佬有遇到过吗,怎么处理的。谢谢,换了一套松下伺服,好了很多,但还是偶尔会出现一次,一体机也换了,一样不行

楼主:
顶一顶,让大佬们看见好回答

huiyang

网友A:
顿挫是不是你写的程序带来的?先排除这个问题。速度模式让伺服一直转会不会有这个现像?

网友B:
看伺服接收到脉冲对不对,如果脉冲对了,调一下位置增益。
本人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工作:
1.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, 上位机组态编程,远程下载、手机APP监控写入数据、电脑端监控写入数据、人机界面HMI编程,变频器、伺服电机、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;
2.可承接各种PLC、触摸屏程序代写服务,用EPLAN画图,免费出电气原理图、布局图、BOM清单。
3.服务周到、价格实惠,联系电话/微信:1588974840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