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8-14):
像PT100等温度传感器,如果没有外界物理损坏,这个东西时间久了,内部电路会坏吗?我暂时没见过,不知大家见过没

网友A:
Pt100传感器没有电路,就两根张线,碰到过线断的,
三线或四线的,只是为了提高测量精度.
直接用万用表可以测量.

网友B:
Pt100说到底其实是一种电阻,不同的是电阻值随温度变化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t100传感器没有电路,就两根张线,碰到过线断的,
三线或四线的,只是为了提高测量精度.
直接用万用表可以测量.

线断是自然断裂吗?

网友C:
PT100热电阻,你用在哪?测量点温度是多少?一般正常使用情况下很难坏,测量下电阻,看是否断路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线断是自然断裂吗?

内部线断,不清楚原因。

网友D(2020-03-08):
我见过在振动较大的大型干燥设备上使用的PT100热电阻,使用寿命也不太长,热电阻的铂丝一断掉,就得换,用万用表可以测出来。

网友E:
这玩意是会坏的 尤其是高温环境下 坏的概率还是很高的
万用表量一下就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