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线供电

楼主(2019-08-14):
电机两个功率一共1.5kw.现在想用无线供电24v电池然后24v电池转220v供电机。大佬们,有电池型号及无限充电器推荐嘛

网友A:
先别管中间的无线传输,老哥你自己算算3KW的负载,24V的电源要多少电流才能拖得起来

网友B:
你要用吸管去抽大海的水吗

cnydb

网友C:
自己绕个巨无霸无线充电线圈,电池用大卡车的蓄电池,那种24V几百安时的。

网友D:
不切实际,无线遥控还差不多
cnydb

网友C:
给你参考下。

网友E:
楼主有考虑过转换的效率么,设备肯定可以搭建出来,但是造价不菲

楼主:
谢谢给位意见。昨天我也考虑这个实际应用。然后设备负载3.3kw。伺服电机加步进电机。48V供电和48v电机。现在需要测试。
小弟入门不深。知识有限

楼主:
额定功率3.3kw

网友F:
专业打酱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