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碰到几个FX3u高防机器

楼主(2019-08-14):
怎样区分高防机:1; 外观字体, 2,拆机看线路元件。 请大家说说自己的区分方法。

网友A:
从右边护展的可以看到IO板都做涂三防漆,
并且焊接等等都做得比较好,
cnydb

网友B:
我看网上有卖FX3U的电路图和程序的,好像是SMT32的单片机做的。应该拆开看看主控芯片就知道是不是高防的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