控制电压并用问题・_・?

楼主(2019-08-14):
如图,很奇怪的现象 在按钮没按的情况下,中继和指示灯都是得电的,难道380和220的电压不能并用吗?,中继和指示灯的电压在按钮没按之前,是由B相和零线的电压供电的吗?还是说380V供电的接触器线圈电阻小(我量了大概100欧姆)导致即使串联还是能有足够的电压给中继和指示灯供电?,求解!?
每天一点点

网友A:
等于KM、KA串联接到220V电压上面。

网友B:
这个用法,理论上是不对的。KM线圈不能当电阻来分析。还有200V也可能驱动380V线圈得电。所以不管你是什么用途,一定还有更优设计方案

小侯

网友C:
這一定會有問題
AB電壓是380
AN電壓220
BN電壓220
你未啟動時
等於KA並接燈號然後串接KM送220V的電壓
雖然線圈上標註380V及220V
但電磁鐵上有電就有可能激磁吸住

网友D:
用kM的常开触点控制中继和指示灯

网友E:
奇怪的用法

网友F:
肯定是不可以的!
机会是自己创造的!

网友G:
AN BN 都是220V , 楼主不明白吗? 最好用 一条火线

网友H:
没按钮按钮的时候 B-N是由220V的,线圈就是不吸合,也是导通的,哪220V部分就由问题了,可以试试,按钮改成用两对触点,第一对还是原来一样,断A-B一路,增加的一对,用来断A-N一路,就是分开B-N一路

楼主:
是的,回路220和380不能共用一个,不然220的电器都会影响,现场后来改了,加380的小型接触器转换了一下
每天一点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