财富
液体表面震动检测

楼主(2019-08-14):
各位大神:现有一被检测物品沉浸于某高温液体中进行耐温测试,当物品因高温爆裂会使液体震动,此时改使用何种方式检测出?谢谢!

网友A:
电容式液位传感器,液体振动时会导致液面变化。

楼主:
液体温度400,一般的接触式很难检测。

网友B:
CCD检测

小侯

网友C:
爆裂威力引起的震動是大是小
能夠在容器上感測出來嗎
如果可以安裝於容器上那麼可用的感測就多了

网友D:
视觉检测,嘿嘿嘿嘿
cnydb

网友E:
爆裂后会产生一个大的压力,用压力检测,经济实惠。

网友F:
视觉比较不错

网友G:
检测液位的话,你不怕成本高,你可以使用钢带液位计,纯机械数码显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