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8-14):
请教一下 这个模块我怎么接线啊,和我的三菱JR系列伺服接线  都没看到限位、原点、脉冲方向的线往哪里接

网友A:
这个是光纤的,不是发脉冲的,所以没有脉冲和方向
伺驱动器必须要MR-JE-B或MR-J4-B
用光纤连接伺服
这个不能用于MR-JE-A或MR-J4-A的。
打个酱油,懂的不多
水平有限,能帮则帮
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

网友B:
1楼正解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光纤的,不是发脉冲的,所以没有脉冲和方向
伺驱动器必须要MR-JE-B或MR-J4-B
用光纤连接伺服
这个不能用于MR-JE-A或MR-J4-A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