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系列PLC点位

楼主(2019-08-14):
Q系列PLC在GX2上面设置的时候,如何设置各模块点位,与起止XY点位,有没有参考表格资料的。

网友A:
地址默认是从“OOOO”开始,比如你第一个模块插一个32点的输入模块,第二个插一个32点的输出模块,那么输入地址就是 0000,输入模块就是0020.
不想用这个地址也可以修改,你把第一个地址改为0200,那么输出模块地址就是0220.
QPI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