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8-15):
请问各位大神,  我们的生产线有1台三菱FX5U, 已连接上winview触摸屏, 我们想做数据采集连到办公网络Vlan 4.
现在想设置双IP址, 让它与能与办公网络互通. 能配置双IP不?

原IP段:  192.168.0.30
增加IP:  10.120.182.30
大家不用考虑互通问题, 已在CISCO交换机配置好,  只想增加一个IP地址.  或者这么说, 把原来的192.168.0.30 直接改成10.120.182.30也行, 但触摸屏不知道在哪里设置IP地址与它互通.
所以增加一个地址是最完美的解决方法, 请帮帮忙, 谢谢!!! 万分感激!
附件: QVS3#.zip (535 K) 下载次数:86

网友A:
触摸屏内部程序也要修改IP的

网友B:
双IP应该FX5U支持不了

但FX5U单IP同时和多个设备通讯是可以的。

因为它有多个端口。

把FX5U连接到路由器或交换机,你的屏和电脑也连接过来就行了
打个酱油,懂的不多
水平有限,能帮则帮
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双IP应该FX5U支持不了

但FX5U单IP同时和多个设备通讯是可以的。

因为它有多个端口。

好的, 这个方法不错, 不过我还是统一改 IP地址会相对好一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触摸屏内部程序也要修改IP的

这个应该可以, 不过我们不止一条生产线, 好几条, 而且会互联, 应该不冲突
clyzzc

网友C:
加一个模块,不同的网段IP和端口映射,

网友D:
再加个网络模块

楼主:
也想过用路由器做端口映射

网友E:
扩展块模块,就可以了。
清风明月

网友F:
IP地址设定好  就好了啊    根据线别设定IP   中间用交换机互联   轻松搞定合作愉快
本人承接苏州周边  三菱   欧姆龙    台达
本人承接吴江周边  PLC程序编写,电器柜 设计配线,电器选型
本人承接昆山周边  松下  西门子     信捷

网友G:
可以设置双IP地址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可以设置双IP地址。

可以吗? 求教程

网友G:
把你的程序发过来,我试一下看行不行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把你的程序发过来,我试一下看行不行?
已在1楼上传了附件, 请帮忙看看

楼主:
程序已发, 麻烦大虾们帮帮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