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8-15):
厂里面的两台注塑机里面用了15个中间继电器,可是用了几天,随机的就会出现触点接触不良,我拆开发现触点氧化了,用的是国产的中间继电器,不知道是继电器的质量太差了,还是注塑机电路哪里有问题

网友A:
中间继电器没有灭弧装置。频繁启动会这样子吧。有钱是带感性负载
是的,一天要动作1万次左右

楼主:
一般用什么来灭弧呢,继电器上带的全是液压阀的线圈

网友B:
反向加二极管
请教一下具体要怎么接到上面呢

网友C:
正规触点应该是银的,可为了省成本增利润,许多厂商用铜代银。
反正便宜没好货,但当前高价也不一定买到好货,社会诚信。。。。。
不知道哪家的耐用一点

楼主:
淘宝上的这个带续流二极管的继电器可以用吗
  • 下载积分:+1(chenyuanrui) 可以

网友D:
    一天一万次 用固态啊,别这么艹中继
    嘿嘿!老式的立式注塑机,一直没有改动
  • 下载积分:+1(yerong) 热心助人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    一天一万次 用固态啊,别这么艹中继

    太正确了额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    淘宝上的这个带续流二极管的继电器可以用吗

    这个中间继电器线圈的并了二极管    不在触点上
    也就不能保护触点

网友F:
    中间继电器是机械式的用多了会烧了。楼上说的对用固态继电器,还没有噪音

楼主:
    因为机器是比较老式的,全部改成固态的太麻烦了,就是今年换继电器的频率太高了

楼主:
动作全靠继电器逻辑电路,而且是3对触点的继电器

网友G:
如果是频率高就要固态或光耦继电器
如果是灭弧,就加电容
我以前带液压阀都是加电容灭弧
具体接法是电容并接在触点上
就是触点用用就不行了,触点就不行了,一个继电器3对触点
  • 下载积分:+1(常乐.com)

楼主:
    那是并电容还是二极管呢

网友H:
    触点并上阻容灭弧也使用不长时间,动作台频繁了。还是固态继电器抗事,就是费用太高。

网友I:
    您先确认一下,到底是氧化还是动作频繁烧蚀,如果只是银合金氧化不可能不导电的,除非它是其它乱七八糟的材料,所以建议用正品的欧姆龙的中间继电器,触点是方形的那种,如果还损坏,用固态中继板改吧!怎么样查到欧姆龙的代理商呢,打他们客服电话问一下!400-820-4535

楼主:
    我拆开看看了,拍了图片,你们看看是什么问题呢

网友A:
    动次打次,打次动次。一日万次,看照片是打坏的
    一日一万,应该很正常,生产一线设备

网友J:
    看你拍的图片,触点导电接触面不均,继电器质量是有问题。
    15块钱一个

网友A:
    看看。是不是大概十天时间就废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看看。是不是大概十天时间就废了。

    差不多,可能和负载也有关系,一台设备15个,有的几个月要换,有的几天就要换了,

楼主:
    我的是3开3闭的,固态继电器没有这样的,不知道要怎么选配固态继电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    您先确认一下,到底是氧化还是动作频繁烧蚀,如果只是银合金氧化不可能不导电的,除非它是其它乱七八糟的材料,所以建议用正品的欧姆龙的中间继电器,触点是方形的那种,如果还损坏,用固态中继板改吧!怎么样查到欧姆龙的代理商呢,打他们客服电话问一下!400-820-4535

    刚刚问了,3开3闭的没有方形触点的,说方形和圆形都是一样的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触点并上阻容灭弧也使用不长时间,动作台频繁了。还是固态继电器抗事,就是费用太高。

固态好像只有1开1闭的多的没有,不太懂要怎么去解决这个,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型号

网友K:
买银质触点的,只要不过载就算氧化也不影响使用
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.
huiyang

网友L:
不查下继电器命有多久?一天一万次?正常继电器才多久?

网友M:
你这中间继电器的线圈电压如果是直流24V可以直接用小型固态继电器代替啊,外形大小一样,插座都是通用的。可以上omron官网看看。普通机械式的继电器使用寿命往好了说也就100万次左右。
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

网友N:
我也建议用固态!
诚交工控友

网友O:
固态继电器没有声音吗?难道我见过的固态继电器是假的

网友P:
积累经验,谢谢分享。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
刚刚问了,3开3闭的没有方形触点的,说方形和圆形都是一样的呢

用欧姆龙LY3系列吧,我以前的电磁阀功率很小,用的是MY-GS两组的哪款,每天动作8000次多点每天,一年也没见坏!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
用欧姆龙LY3系列吧,我以前的电磁阀功率很小,用的是MY-GS两组的哪款,每天动作8000次多点每天,一年也没见坏!

已经买了,等到了就换上看看,到时候再看看还会不会这样子,然后和你们说

网友Q:
我这边用的都是固态

网友R:
引用 网友D:
一天一万次 用固态啊,别这么艹中继

一天8万次的 我之前也用过中继  也没有什么问题 还是质量有问题  我之前用的是OMRON的

网友S:
你这继电器太垃圾了,就是铜触点。银合金触点氧化层不影响性能。
用欧姆龙、西门子APT、宏发、施耐德、和泉的正品。到他们管网上去查询本地代理商,然后买点回来,价格可能会高些,但能保证是正品。

网友T:
看看继电器的产品规范,基本上电气寿命为10万次,机械寿命为1千万次。电气寿命一般不超过30万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