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8-15):
用组态王6.55编了一个程序,得到数据:电压,电流。现在想要绘制实时曲线,将电流的瞬时波形绘制出来。目前使用的控件是“CkvrealTimeCurves Control”但绘制出来的曲线采集频率不够,1秒钟最多只能绘制16个点。我需要每10ms绘制一个点。请教一下大家绘制类似波形图采用什么控件?

楼主:
有没有人做过类似的曲线图,都用了什么办法

网友A:
自已开发软件

网友B:
不知道你是啥配置,工控机+采集卡还是工控机采集PLC里面的数据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知道你是啥配置,工控机+采集卡还是工控机采集PLC里面的数据?

我用的是485通讯的传感器

网友B:
那我估计来不及的,走通讯的采样频率没有这么高吧?
lizhihua

网友C:
需要在程序里面做,用10ms计时器来做,每10ms采集一个点,这样就做出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需要在程序里面做,用10ms计时器来做,每10ms采集一个点,这样就做出来了

数据已经采集到了,但是怎么在组态王里把曲线绘制出来,使用哪个控件

网友D:
可以把采集的数据先缓存起来,最后再一次性显示出来。

网友E:
组态王和力控这些曲线达不到这样的精度,LabVIEW好像可以,还有一种就是自己用VS整个控件 !

网友F:
试试XY超级曲线,刷新频率改成100ms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试试XY超级曲线,刷新频率改成100ms。

100ms还是慢了点,我现在这个刷新频率大概在60ms,我希望达到10ms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可以把采集的数据先缓存起来,最后再一次性显示出来。
想做到实时曲线的效果,缓存起来不能实时监控,效果要差一点
lizhihua

网友C:
你想达到你要的效果,必须是在PLC程序里面把采集到的数据一次发出去才行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