伺服电机干扰问题

楼主(2019-08-15):
接手一台机器5轴的,用机器人控制器控制,在设备上还有几块电路板,用的是485转USB接口直接插到工控机上的,现在问题是在机器人伺服不上电的时候电路板串口读取数据是正常,当伺服上电后,串口接收的信号就成了乱码了,这要怎么处理啊

网友A:
485转以太网

网友B:
买一些滤波器,就是磁环那样的,多装几个。有点效果。
打个酱油,懂的不多
水平有限,能帮则帮
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

网友C:
首先做好接地,这个很重要。其次做好抗干扰,如有必要可以选择隔离。

网友D:
把伺服驱动器的控制电缆用带屏蔽的换掉,-定要换不要看上去是好的就不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