状元
高频机辐射,谐波,感应,干扰大

楼主(2019-08-15):
一台高频机,功率大概20多kw,频率大概上兆HZ,现在只要高频机一开机有输出,跟它配套的液压油站控制的继电器,马上感应到高谐波电压,烧继电器,很大感应电场,手摸机架有灼烧感,请问有没有这方面的师傅,如何处理这种现象,谢谢了!

网友A:
用个铁盒子装起来应该会好点!

网友B:
是你高频机严重漏电了!找厂家修!!

http://shop115113109.taobao.com/?spm=a1z10.5-c.0.0.L6cazp&v=1

网友C:
我做过一台设备,两个高频机,27MHZ的,上面8个伺服电机,二十多个电磁阀,加了好多电感,电容,就正常了

网友D:
附近设备的进线端需要加电感,高频设备必须独立接地,我这里6台高频机,工作的时候整流器的灯管都不用打开电源直接发光。

网友E:
这种东西 看你设计的基本功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