伺服动力线和普通输出有什么区别

楼主(2019-08-16):
最近有个项目伺服动力线存在很大的干扰,我请教伺服动力线和普通电机动力线区别。

网友A:
这个动力线区别不大。
但伺服电机和伺服驱动器的干扰的确很强。
可增加滤波器,滤波磁环等减少干扰。
打个酱油,懂的不多
水平有限,能帮则帮
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

楼主:
那伺服驱动器是通过改变UVW电流电压 还是濒率来驱动伺服电机精准定位

网友B:
当然有区别,普通线50HZ正弦波没什么干扰。伺服器是PWM波(和变频器一样)线路都是带屏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