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8-16):
三菱Q系列伺服写法,看不懂,求解,感激不尽

网友A:
他注释很详细啊

你首先要搞清楚  U2 代表是地址20对应的槽上装的定位模块

K2417  K4318  K4317 这些代表的是模块的缓存地址,你要查相应模块的手册查这些缓存什么意思

TO 是写

FROM 是读
打个酱油,懂的不多
水平有限,能帮则帮
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

网友B:
多看说明书,

网友C:
这些只是设置参数的吧,还没有动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