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的D寄存器内的位怎么查看?

楼主(2019-08-17):
如西门子,V1.1表示VB1的第二位的状态
那三菱里面,D1的第二位怎么查看?

网友A:
D1.1
不是所有型号都支持
或者
采用 MOV D1 K4M0
M1为第二位

楼主:
非常感谢!
引用 网友A:
D1.1
不是所有型号都支持
或者
采用 MOV D1 K4M0
M1为第二位

网友B:
如圖所示

网友C:
用mov可以看

网友D:
3系列的可以
QQ:61136953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