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程
用编码器做电位器用的问题

楼主(2019-08-17):
想用编码器做电位器使用,编了个程序发现旋转慢了可以加减,旋转快了后不计数,大佬们有什么程序方面的建议?怎样改进?现在用的是600线的需要更换小些脉冲的编码器吗?
机会是自己创造的!

网友A:
接高速计数器,接线和程序手册上有详细说明,普通OI收扫描周期影响,还有个默认滤波时间,大约8ms,快了当然计不准

网友B:
首先要确定好输入的最高允许频率是多少?编码器输入转速在多少范围?程序需用高速记数带方向的。

http://shop115113109.taobao.com/?spm=a1z10.5-c.0.0.L6cazp&v=1

网友C:
计数口的问题吧,建议使用高速计数接口
旋转编码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