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台CP1H连接通讯,上位机怎么读取程序?

楼主(2019-08-17):
最近做了个8台CP1H和组态软件通讯项目,现在实验成功
想请教一下,我在上位机安装PLC软件,怎么来读取某一台的程序呢?

网友A:
退出组态,用Host Link直接连

楼主:
具体怎么操作呢?我直接在线不行呢

网友B:
485可能不行,232的一定可以

网友C:
加一个网关,485组网,上位机以以太网方式通讯:
这里有方案:
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16d7d3ecb0102x33a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