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天早8点,晚8点清空数据,需要怎么写程序

楼主(2019-08-17):
CP1H系列PLC
现在需要记录每班的产量,每天早8点和晚8点转班,清空上一班次的产量数据,三菱的我之前用过,比较简单,
欧姆龙的不是很清楚怎么写
看了下,有个=DT指令
具体流程是怎样的,比如三菱的要先校准PLC时间,
欧姆龙的不知道需不需要
还望大神赐教,谢谢
清空D90,91,92 3个寄存器数据,该用那个指令好点?

网友A:
不是一个道理吗,看一下手册不是很快吗

楼主:
谢谢,研究一下手册

网友B:
你都有思路了,还怕指令不会用吗?
bnnyygy

网友C:
A351-A353 对应的是 (秒 分),(小时,日)(月,年),
这个是CJ2H的,把时间值分离出来.
然后对比就行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