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8-18):
我现在有两台90KW直流电动机,使用欧陆590调速器控制运转,(标注为 A机  B机)该设备是二手设备,昨天开始调试 出现如下情况:A机启动后 空载电压100V左右 电流接近100A,电动机可以达到额定转速,但是不能加负载,加负载后电机堵转。调速器没有报警出现B机启动后 空载电流很低,电压200V左右,加负载后运转正常。所以初步判定电机电枢故障,今天将A  B 调速器调换试验,用B机调速器带动A机工作,这时A机工作正常 可以加负载,电枢电压  电流与原来没调换前的B机基本相等 所以应该排除是A电动机故障,下午准备使用原A机调速器带动B机工作再试试。  估计恐怕还是不能使用。  所以求助   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   打电话询问设备原来的厂家   回复说 在他们那里使用没有问题的
 两台调速器 励磁电压  电流   经测量  完全相同
永远年轻

网友A:
说的不全面,90KW枢电流200多安培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空载状况在电枢电压100,电流100这个不是正常现象啊,空车不会有这么高的电流的,加负载后电机堵转,说明驱动器进入了过载保护状态,这个时候电压应该是零(前提是励磁正常状况,如果没有励磁就是楼主所见到的现象)测试直流电机,建议楼主先看手册,把驱动器设置在无测速运行的状态,接好励磁和电枢线,监测励磁电压和电枢电流
  • 下载积分:+5(weisongyuan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