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NET-ADP模块使用求助

楼主(2019-08-18):
三菱ENET-ADP,485-ADP,4AD-PT-ADP。这样配置有没有什么问题?现在ENET-ADP模块一插上去就报错。是不是参数设置上的问题?

楼主:
目前PLC未报错,模块报错。参数中以太网参数未设置,一旦设置PLC便报错。

网友A:
我還沒看過手冊,但我如果沒記錯左半部只能有兩片通訊,你的422-BD卡已經佔了一片了所以你左半邊現在有3片,你可以是看看把485暫時拿下來直接裝ENET-ADP看看會不會ERROR,如果沒有可能就是這個問題了
谢谢,已经知道问题所在了,现在把422-BD改成CNV-BD

网友B:
442BD ,485ADP ,ENET ADP, 有三个了,不行,只能两个

网友C:
直接加这个网关模块,可以和触摸屏一起共用编程口;
不用配置即插即用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