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庭
三菱QJ71C24N-R4通讯问题

楼主(2019-08-18):
三菱QJ71C24N-R4与台达通讯。无反应。不知道是哪里设置不对,请大佬们帮忙看看

网友A:
买个USB转串口的线然后下个串口调试软件,让电脑与三菱PLC和台达PLC分别调试

网友B:
看你的图片,要发送的数据都没写进去啊,没有数据发出,台达肯定无响应了
我条件都通了,为什么数据没写进去了。大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