梦想
伺服马达调谐疑问

楼主(2019-08-18):
有一轴为上下移动,有自动调谐过,但是移动向下时移动的声音是顺畅合理的,但是向上移动时声音就会出现比较尖锐的声音,这该如何调整呢? 各位是否有这样的经验?

网友A:
自动多调整几次

楼主:
自动调谐出来的数值都一样,已经不知道要怎么搞了

网友B:
增加一个平衡机构,如平衡气缸油缸等

网友A:
这就不要用自动调了,改手动调整,不过这个过程有点慢,可以试下
清风明月

网友C:
马达上升力度 接近马达的最大扭矩 你手动调节下增益看下状况好了啊
本人承接苏州周边 三菱 欧姆龙 台达
本人承接吴江周边 PLC程序编写,电器柜 设计配线,电器选型
本人承接昆山周边 松下 西门子 信捷

网友D:
如果是单个轴的话可以先调PA09参数,不行的话试试一键式调整

网友E:
看伺服的振动情况

楼主:
手动调整各位小哥都会调整哪些参数? 手册写的很多却不知道调整哪个参数会有哪些效果

网友F:
力刚刚够或不够,加减速机

楼主:
机构负重是已经多一半的负重去请厂商选购马达了,还需要再多减速机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