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8-19):
描述:当按 参数画面 时,这时会跳出 7号画面,提示输入密码
各位朋友
    附件是一个威纶屏MT8021IE的一个触摸屏程序。他用到了权限等级操作问题。原程序,只有 参数画面 按钮设置权限B(其他画面按钮无权限设置,都可以打开)。当按 参数画面 时,这时会跳出 7号画面,提示输入密码。我以为他是用的直接窗口或者间接窗口功能,但是没找到,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设置出来的。然后我把 监控画面 安全等级也设置成B,(在19号公共画面设置)结果那个 7号画面提示输入密码窗口 也不会弹出,这是怎么回事呢?
描述:程序pd
附件: 自动系统 20190818 001.zip (750 K) 下载次数:190

网友A:
1)他用了重疊視窗,把11,19疊在一起,當你在(11)監控畫面按下參數畫面按鍵時其實是按下(19)公共畫面的參數畫面按鍵。所以要知道參數畫面按鍵如何設置要在19號畫面才能找到。

2)參數畫面按鍵有設定權限,沒有權限時會彈出7號畫面,7號畫面是系統內定的畫面。

网友B:
无权限 弹出  7 Password Restriction

网友C:
仔细看参数画面那个用户限制里面,“当用户无权限操作此类别时弹出提示窗口”,这个提示窗口就是窗口7 Password Restriction。

网友D:
直接窗口是实现的一种方法,还有一种方法是直接PLC某个地址的数据触发了这个窗口。你这个程序用的是3楼的方法。

网友E:
就是简单的换画面,只是画面有坐标、尺寸大小

楼主:
         各位朋友们谢谢你的讲解。我按你们的讲解我作了设置,在 手动画面,安全,设置了操作等级B,选择了“当用户无此类别权限时打开此窗口”,测试可以了。但是它怎么知道是要打开的是 “七号密码窗口提示”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     各位朋友们谢谢你的讲解。我按你们的讲解我作了设置,在 手动画面,安全,设置了操作等级B,选择了“当用户无此类别权限时打开此窗口”,测试可以了。但是它怎么知道是要打开的是 “七号密码窗口提示”呢?

系統內定的,你只要用這個方法它就會開 7 號窗口。

楼主:
哦,这回理解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