梦想
win7 64位 无法运行GX developer8.103H

楼主(2019-08-19):
电脑是win7 64位的,Q系列用works2,A系列的在XP虚拟机里用GX developer运行,但是每次开虚拟机太麻烦了,想在win7装一个联动的GX developer8.103H,安装很顺利,但是运行不了,双击就显示加载图片,就一直停在那儿,有大神遇到过这个问题吗?

网友A:
考虑操作系统的原因或者冲突,
这个版本在WIN7 64位系统下正常运行的。

网友B:
我的WIN10神奇的安装 GX developer8.103H成功了,相同的系统文件安装了5台PC,只有一台PC成功安装 GX developer8.103H!

网友C:
一,安装前,先退出360等杀毒软件和三菱的其他软件
二,先点击 GX-Developer\EnvMEL\SETUP.EXE
三,再点击 GX-Developer\SETUP.EXE
WIN7/WIN8都可以运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