将MT6056i程序转换为TK6071ip,plc通讯问题

楼主(2019-08-19):
将MT6056i程序转换为TK6071ip后,保存,编译,下载,连接plc连不上是什么问题呢?
端口,波特率,都检查了,同一根数据线换6056就能连接上plc,plc是LS k120的型号
精诚机电

网友A:
触摸屏型号不一样通讯引脚也不一样吧。不能用同一根通讯线。

楼主:
我也不确定,屏的型号接近,都是rs232,具体还待指点
精诚机电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也不确定,屏的型号接近,都是rs232,具体还待指点
如果是232,那几乎可以肯定不兼容,威纶的通讯口针脚定义很随意,完全就是看工程师那天的心情

网友B:
6056没记错的话是523,而6071是569

楼主:
谢谢@略有小成,多谢!按你的方法已OK PLC端532 ,屏端569
精诚机电

网友B:
威纶通讯电缆经常不兼容,如果你有两种以上PLC,两种以上威纶的屏,真要被它弄哭,威纶工程师脑壳有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