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 5U控制得利捷固定式读码器

楼主(2019-08-19):
描述:正常
描述:不对
用PLC触发固定读码器读码,条码的终止符不对,上位机无法识别,有遇到过的吗,终止符是回车换号

网友A:
不要用终止符,我从来不用
但是我们PLC上位机,他们非要回车换行的终止符

楼主:
PLC在处理ID的时候,ID位数分单位或者双位有区别吗(比如11个字母或者12个的),还有一种现象,机台第一次上电扫码,软件解析不出来,修改终止符回车换行,在改回来就又可以了,软件那边获取ID卡得是回车换行前面的字符串,
当PLC寄存器里面出现?号,就无法解析出ASIIC码,如果是\就可以。

网友A:
那你PLC发送的时候自己加上也可以啊

楼主:
目前是自己强制加上去的,主要看还是能直接转换

网友B:
我用Q的PLC与得利捷扫码枪出现过这种问题,你看你PLC的通讯协议就知道了,无协议通讯需要在智能模块参数里设置的,通讯协议好做。

网友C:
扫描枪那头扫码结束后自己添加结束码,向PLC发送。PLC接受收到结束码后触发接收IO,完成数据接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