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佬,WinCC flexible SMART V3软件如何做一个自动跳转画面

楼主(2019-08-19):
比如说,设备正常工作状态下显示画面是A画面,当PLC信号M0置ON,画面自动切换到画面B,=反之M0置OFF,画面又切换到A画面
或者说有没有其他方法达到自动切换画面效果
望知道的大佬指点一下,万分感谢!!!!!
一入工控深似海,从此不作等闲人。

网友A:
https://www.ad.siemens.com.cn/service/elearning/course/845.html
可以参考下
真诚感谢!
三人行必有我师

网友B:
使用变量
请问能不能说的稍微详细点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