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T6070ip通讯中断

楼主(2019-08-19):
各位,有没有遇到过触摸屏与PLC通讯中断导致其输入输出同时中断的。就是设备运行中气缸有输出,触摸屏突然通讯中断,输出气缸复位

楼主:
换了通讯线还是不能排除故障~~~~~~~~~~~

网友A:
通讯中断,貌似不会改变pLC已经展开的状态

楼主:
是啊,我也认为是这样的,通讯中断应该是不会影响已触发步。想不通为什么会结束已触发动作~

网友A:
确认一下,输入状态是不是已经改变?

网友B:
你这很可能是24V开关电源出问题了,外部24伏被短路了

网友C:
建议检查一下外部线路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的建议~~~~~~~~~~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