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8-19):
各位大神,请教个问题,安全地毯需要配安全控制器吗,第一次用不懂啊
品牌是穆柯的。如何接线也不懂请教
工控人加油

网友A:
至少要有安全继电器,最好有安全继电器单元
谢谢,可以说个品牌型号吗
买的是穆柯的安全地毯,请问有控制器吗穆柯的

网友B:
先介绍你的应用场合啊
机器人周边,大神有好的建议吗

网友A:
欧姆龙安全继电器G7SA-3A3B DC24V
欧姆龙安全继电器单元G9SA-301
谢谢,我问了穆柯的官网,配他们的了

小侯

网友C:
安全地毯也只是壓敏式開關
檢測上方有無站人或是重物
這要看你是要做什麼用途
如果接到安全繼電器那就是要做緊急踏板或是不可進入使用
我有做過接到PLC去在某些流程步驟時
作業員要站在上面才可操作或是要離開作業區
那你加了安全地毯控制器吗,大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