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大师,三菱触摸屏仿真软件gt simulator2首页无法切换操作页面的问题
工控,我来了

楼主(2019-08-19):
抱歉,没有仔细看教程,操作失误,目前出现新的问题,三菱触摸屏编程软件编辑好的鑫三角启动文件,导入仿真软件gt simulator2 ,不能仿真,文件是根据视频讲解做的,导入仿真gt simulator2,出现新三角的首页,操作鼠标无法切换到操作页面,重新用编程软件编辑切换画面,保存导入,还是不行,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。

网友A:
提示需要输入密码啊。
还有一开机 就显示的是系统 窗口。。
这个英文界面一般是按了边角才会进入的系统窗口。
打个酱油,懂的不多
水平有限,能帮则帮
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
工控,我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提示需要输入密码啊。
还有一开机 就显示的是系统 窗口。。
这个英文界面一般是按了边角才会进入的系统窗口。
谢谢,我找了下教程,才发现操作失误,正常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,目前有个新的问题请假,我是触摸屏编程软件教程做了个鑫三角启动控制文件,导入仿真软件,出现首页画面,不管怎么按鼠标,无法进入操作页面,重新用触摸屏编程软件修改重新做切换页面,保存,导入,还是一样,请问这种是哪个地方的问题
请问大师,三菱触摸屏仿真软件gt simulator2首页无法切换操作页面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