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码器与变频器连接 如何实现不同机器的同步

楼主(2019-08-20):
我现在有两台机器 前面的机器是固定速度 我想让后面的机器能跟前面的机器同步 把编码器固定在前面的机器上面 三菱变频器控制后面的机器 能实现吗 要怎么接线 要怎么实现

网友A:
这样也不一定是完全同步吧?两台电机都装上编码器,后面那台闭环控制,应该会要一些吧?

网友B:
啥精度要求呢,节拍,还是线速度,精确到毫米还是丝,或者厘米,这再怎么同步也会有误差累计,工艺允许吗

网友C:
只能做想对速度同步!谈不上任何精度。

楼主:
只要大概同步就可以
小侯

网友D:
簡單點就是將前面流程變頻器的速度在輸出到後面變頻來
利用變頻器的類比輸出及輸入串接
並設定好偏置及增益
不然就是找個帶類比輸出的轉速表
將量測到的線速度推動後面變頻

网友E:
速度同步还是位置同步?如果精度不高可以用PLC+两个编码器做。。。精度高就用专用的运动控制器+两个编码器做。

网友F:
直接用第一个电机的编码器信号控制第二个电机

网友G:
用台达A2 控制器 不就可以做到追剪 龙门同动

网友H:
可以装两个编码器做纠偏同步
旋转编码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