气缸报警出错情况的处理

楼主(2019-08-20):
现在做一个取料程序,动作是取料伸出气缸伸出,取料升降气缸下降到取料位,打开真空,夹料气缸松开材料,取料升降气缸上升,夹料气缸夹位料,伸出气缸退回,取料升降气缸下降,关闭真空丢料,取料升降气缸上升。如此循环,每个气缸有二个磁性感应器,现在我写正常程序是没有问题,但如果其中某个或几个感应器出现问题报警,这类气缸流程出现报警接下来应该怎么处理?现在弄的不知程序怎么写,请教下各位前辈这类报警怎么处理好

网友A:
一个气缸的两个开关同时得电报警,同时不得电超过某一时间报警
处理也就是停止接下来的动作,气缸又不能暂停
如果你想退到安全位置,根据不同的情况需要自行处理
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.

网友B:
气缸两个磁性开关,一个原点一个终点。你把感应器放在输出的条件上。另外写段感应器常闭的报警,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[attachment=236337]
老大,你这复位优先啊,还做成指导书,
不要误导别人.

网友D:
互相学习,取长补短,报警有统一的复位

网友D:
每周我们都有技术交流,真的到最后都不知道写什么啦

楼主:
感谢各位,其实主要是报警后的处理,现在我想到的是每一个气缸动作做一个标志位,然后再根据标志位进行处理

网友E:
气缸动作超时报警
气缸信号OFF报警
报警后,系统做暂停。报警解除后,按下报警复位继续运行自动程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