状元
关于g120变频器7901

楼主(2019-08-20):
电机a向电机b传送,传送完成时电机a变频器总是报7901,参数多次重设还是不行,请问是什么原因?

网友A:
变频器报警显示什么

网友B:
负载突然丢失!!!!!

网友C:
讲清楚工况啊,a和b是独立的变频器拖动?a和b之间是主从?

网友D:
看了楼主的贴子,莫名其妙来下子,然后永远没有回应了。
不好意思,有时候忙忘记了

楼主:
a和b为独立的变频器,故障为F7901
tangguohua

网友E:
要做电机参数识别,静态识别
做过了。还是不行,只要a输送完成,b到位,就报790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