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8-20):
5UC做的主站自带485,从站3u加485BD,写不进通讯参数。把485-ADP-MB加上但是不用,还是用485BD,然后就可以写入参数了,通讯数据也是正常的。。拔走485-APD-MB又写不进参数

网友A:
FX3U-485-ADP-MB 不能直接安装,和PLC中间必须要有一个BD

一般有如下两种情况:

1、中间装一个FX3U-485-BD,注意这时BD是CH1, 然后CH2安装FX3U-485ADP-MB,这时ADP-MB是CH2
      所以设置参数一定要用CH2,不要设置CH1,还有特殊软元件等也要用CH2的地址。
      很多人这种情况误把参数设置为CH1,导致不正常

2、中间装一个FX3U-CNV-BD,然后再安装FX3U-485ADP-MB,这时ADP-MB是CH1,参数,特殊软元件也用的CH1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X3U-485-ADP-MB 不能直接安装,和PLC中间必须要有一个BD

一般有如下两种情况:

1、中间装一个FX3U-485-BD,注意这时BD是CH1, 然后CH2安装FX3U-485ADP-MB,这时ADP-MB是CH2
谢谢大婶,,但是我用的485BD没有用ADP。是非要加上ADP,BD才能写入通讯设定

网友A:
理论上,BD板不支持ADPW指令,不好做MODBUS啊。
当然如果按MODBUS格式发收数据,自己算校验码也是可以凑合下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理论上,BD板不支持ADPW指令,不好做MODBUS啊。
当然如果按MODBUS格式发收数据,自己算校验码也是可以凑合下的。

Fx3U有CRC指令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理论上,BD板不支持ADPW指令,不好做MODBUS啊。
当然如果按MODBUS格式发收数据,自己算校验码也是可以凑合下的。

BD版不支持ADPRW指令,我现在主站不是BD板,ADPRW指令只在主站运行。从站是BD板,我怀疑是可以的从站插上485-ADP-MB但是不用BD可以相应主站的ADPRW指令

网友C:
感谢站长精彩解答,买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