松下如何做到脉冲暂停功能

楼主(2019-08-20):
想问问各位哥哥,松下的PLCFPXH-C60T,用数据表走绝对定位怎么做到暂停的功能啊,然后还能再次启动,把没走完的继续走完

网友A:
立即暂停呗,复位后,再次启动绝对定位
WX:13076996110 深圳

网友B:
条件不满足 自己就会减速停止吧 然后条件再满足了 接着跑就可以了

网友C:
说明书有减速停止的内部继电器Y

网友D(2020-02-17):
FO MV H108 DT90052第一轴停止, FO MV H100 DT90052第一轴启动 (DT90052 脉冲输出控制标志)

网友E:
暂停 没有带减速 走不准确

网友F:
绝对位置定位,不管在哪里再启动接着到你目标位置,有什么问题?

网友G:
你都绝对定位了,直接按照目标重新定位不就好了。。。一般除非INC相对定位的时候才做重启动作。。

网友H:
将减速停止(Y58~Y5D)置于 ON 时,停止已
启动的动作,并停止对应通道的脉冲输出。轴1-轴6。要继续再动作,复位(Y58~Y5D)。并再触发一次启动信号。
多学多用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