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8-20):
我们用FX5U用网口通讯,扫一个奇数ID的时候,会出现问题,条码ID是:6936281408232,固定式的条码枪的终止符是CR LF回车换行,
1.扫奇数的时候,最后一个数据位的高8位,会把上次一次数据自动附带出来,但是我们每次都会把寄存器的地址都会清空。
2.比如条码是6936281408232,我们把终止符设置为CR LF N(三个字符串的终止符都是在读码器上面设置),结果如下面图片
3.我们把终止符改为CR LF(不要N了),每次都会清空寄存器地址,结果里面还是有N这个字符串,就是最后一位的高8位还是把上次的结果复制带进去(地址每次都会清空)。

网友A:
直接用wireshark抓数据包看看问题在哪。

网友B:
可能是数据串短了点吧

网友C(2020-06-22):
三菱PLC接收奇数字符就是这样,要自己做数据处理

网友C:
而且三菱手册上也有说明

网友D:
操作前,清空接收缓存区会不会有改善?

网友E:
需要重启扫码枪,清空下下扫码枪的发送缓存区
Hello,你快乐吗?